苹果A1370 怪病 高手进来指点一下

楼主(2014-11-12):
今天接到一台A1370 (11年)接到手时是不开机拆开拿掉电池就自动开机了(心里暗喜了一下)可亮了半天都进不去。感觉认不到系统。PE也进不去。我手上有两台一样的机配件对调过确定是主板的问题。我发个图片给我大家看一下 看可有那位兄弟碰到过。
CPU 北桥都有加焊过。

网友:
兄弟们快来啊

网友:
先搞清楚英文说的是什么吧,要不等下越搞越复杂

网友A:
Mac os version: Mac os版本
not yet set:大概是未设置
仅供参考

网友:
五 国 报 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ac os version: Mac os版本
not yet set:大概是未设置
仅供参考

可我换一个好硬盘上去就认不到系统呢

网友:
有加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我换一个好硬盘上去就认不到系统呢

option+command+r+p或者option+control+r+p试试,或者开机按option进recovery恢复一下试试
百度来的

网友C:
苹果能进PE的吗????

网友D:
把bios设置一下,不然不会引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苹果能进PE的吗????

可以啊 跟我们正常笔记本一样

网友:
新手路过,努力学习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把bios设置一下,不然不会引导的

苹果的BIOS在哪设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的BIOS在哪设置啊

你恢复一下试试把,苹果自带的恢复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