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2进系统PE掉电

楼主(2014-11-12):
广达代工的  进系统 PE掉电  BIOS刷过了  还是老样子  HM55的PCH   想干55  求大神再指点一下

网友:
我修到过HP的机器进PE掉电的 ,我不进PE装好系统 一样用没什么问题。或者你升级一下你的PE系统 换个最新版的U盘启动

网友:
先查下各供电芯片PG,再查下外围呀,不要动不动就动桥呀。

网友:
温度正常吗  注意下温控

网友:
温度都是正常的  不进系统是不掉电的    在公司修电脑讲的是效率   干完桥再说的  有时没办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