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U460不触发

楼主(2014-11-12):
联想 U460不触发 ,3伏5伏电压有的。开关键3伏也有,BIOS刷过现象依旧不触发。

网友A:
看看I/O晶振电压对不对,有的话换I/O试试

网友:
IO看看什么型号的,有的IO带程序的

网友:
看看图纸查信号发出没

网友:
查EC的工作条件看是否满足,LID_SW#是否正常

网友:
查EC啊  或者看EC有BIOS没

网友:
待机是否正常?

网友B:
按时序,查EC-南桥工作条件

网友:
热热南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看I/O晶振电压对不对,有的话换I/O试试

对的  I/O晶振电压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按时序,查EC-南桥工作条件

EC条件满足  工作条件都有

网友:
待机正常 个个电压正常啊!

网友:
谢谢  各位朋友们 此机器 修好 。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的  I/O晶振电压正常

那就换个I/O,或者刷下程序

网友:
分享一下 ,BIOS芯片坏了。  绕了一大圈。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条件满足  工作条件都有

那就查南桥

网友:
这机子上电比较慢,你会不会看错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本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