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220V电源 白色线到底是正5V还是负5V?求助

楼主(2014-11-12):
如题  本人还是个小白  想请教各位大神  电源触发以后量蓝色线万用表显示-12V,但我量白色线显示的是5V  前面没有显示-,不是说白色线是-5V吗?  这是怎么回事啊!求解。我的万用表是个小表。

网友:
白色-5V啊……

网友:
自己顶个先

网友:
白色线是负5v电压…。

网友:
现在很多电源都已经取消这条白色的线了

网友A:
很可能你测的是灰色的PowerGood线,那是5V。
PG的浅灰色很像白色,你再仔细看看吧。

网友:
这个是负电压,是-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可能你测的是灰色的PowerGood线,那是5V。
PG的浅灰色很像白色,你再仔细看看吧。

额  还真被你说中了  感谢了

网友:
呵呵, 还是要多向大神学习啊

网友:
低级错误,现在的电源没白色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