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4-11-12):
显示器白屏还能修吗

网友:
查一下屏供电有没有

网友:
先查屏供电,如果正常就是屏坏了

网友:
屏供电的保险烧了吧

网友:
我的也是屏保险烧了。,换了个屏保险  指示灯一闪一闪,过几下又是白屏  一量 又烧保险了。。。估计是平短路了

网友:
白屏没事,黑屏就不敢说了

网友A:
白屏能修,检查屏供电、栅源驱动电路上的负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屏能修,检查屏供电、栅源驱动电路上的负电压。

只会查屏供电 后面就不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