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ompaq 511掉电重起应该算是通病吧

楼主(2014-11-12):
    机子拿过来,一机电流上到0.28 掉电重起,英业达的板,明显缺电压,测电感L550没电压,电源芯片是tps51511,测12脚ensw电压0.7左右,查图纸是由GATE_3S_R 过r9862.0欧电阻过来的,直接断开电阻测GATE_3S_R电压17V左右正常,明显芯片拉低了电压,更换51511电流上来了,正常亮机,这种问题以前修过几次,都是51511坏了,心想应该算通病吧,留个贴做个记号

网友:
51511是坏得很多的

网友:
点位图和图纸

HP 511独立显卡VULCAIN_DIS_AX1_20081229.pdf

图纸独显

网友:
新手路过,努力学习中!

网友:
先收藏起来,下次碰到试试看。

网友:
好像是这个机器的通病!

网友:
未修过这种机器,希望以后有用。谢谢!

网友:
不错,这只51511坏得蛮厉害的

网友A:
楼主:麻烦问下   直接断开电阻测GATE_3S_R电压17V左右正常        电阻怎么断开?能告诉下吗?

网友:
电源芯片在笔记本中故障率都很高的!不只是tps51511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麻烦问下   直接断开电阻测GATE_3S_R电压17V左右正常        电阻怎么断开?能告诉下吗?

直接拆下来

网友:
我记得是 51124 通病

网友:
这算是一个通病,我也修好好几台了。

网友:
还没碰到过

网友(2017-11-10):
难得还有人要修这么老的机子

网友:
这个是通病,我自己都修了五六台了

网友:
tps51511容易坏,不管是哪个型号的机器都一样

网友(2022-06-06):
这么老的本子现在还有维修市场,真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