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30加电不显

楼主(2014-11-12):
接修一东芝L630换风扇,装机后竟成了加电不显。电流0.9--1.3---1.5--1.3---1.4---1.2,用示波器测内存电阻一端无波,以为没有过内存 修了好久 找不到原因   后来 看网上有人说 硬盘接口容易上螺丝导致顶板   我看了下 果然     补线后   机器修复    看了下  断线是显卡到CPU之间的线   比较纳闷  显卡的问题  为什么内存上没有波形呢  害我 费了好大功夫    所以想请教一下 各位  CPU到显卡的断线  为什么会导致内存无波形呢   按理应该能过内存的

网友:
那要看你是什么信号了或者什么架构的主板  又或者你有没有量错了?

网友:
I3 的CPU  HM55芯片组   量的是内存上电阻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