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61P-S3

楼主(2014-11-12):
最近在修一块技嘉板搞了好久都没搞定
,刷过BIOS,干过桥,换过IO,换过U,打过极都没发现有问题,

搞得自己都没头绪了,,

不上U空板竟然电压,时钟复都出来。
而且电压都正常,,

就是不跑码,,,没显示,,是不是桥本体不良啊,,

短接复位灯也亮起来了,,

大哥们接下来怎么板了,,

网友A:
你干桥是植球上的还是换新桥?

网友B:
查下PG信号工作情况。

网友C:
按时序查找原因,有的电压先出来就不行了

网友D:
请问上U后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干桥是植球上的还是换新桥?

直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下PG信号工作情况。

OK,,,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时序查找原因,有的电压先出来就不行了

头一次看见,不上U也出完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上U后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不?

正常啊,,,就是不跑马。。。复位灯还闪一下。。。

网友E:
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E:
供电,时钟,复位

正常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