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20 看电影白屏

楼主(2014-11-12):
E420 开机显示,看电影十来分钟就会白屏,白屏的时候电流只有0.22A手摸D95280 发烫。换过其他硬件。求解啊

网友:
显卡么,试试

网友:
白屏的时候电流只有0.22吗?那不是都关机了吗,你测下白屏的时候大小写键是不是灯还会亮,灯会亮就是平供电电路部分问题,如果不会亮,那就按,供电,时钟,复位流程检修

网友:
死机了吗?

网友:
新手路过,努力学习中!

网友:
看看屏线接口那个的三极管。

网友A:
外接一台显示器看看也是白屏吗?

网友:
这款貌似显卡们的机器呀!

网友B:
楼主怎么解决的 我的也是白屏 电流0.22

网友:
外接显示器试试

网友:
换个屏线试试

网友:
还是铁壳子的问题,上下管全部换了现在还没有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么解决的 我的也是白屏 电流0.22

把铁壳子全部拆开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外接一台显示器看看也是白屏吗?

白屏的时候0.22电流 ,机器不可能工作。

网友:
每次都是十来分钟吗?注意测温度,白屏时应该有高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白屏的时候0.22电流 ,机器不可能工作。

不是铁壳的问题

网友:
我的已经修好了 ,就是换了铁壳,6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