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待机,不上电

楼主(2014-11-12):
最近老是接到有待机不上电的问题,昨天就接到一台联想Think  SL410的机器,有待机,不上电,把主板拆出来量3  5 v阻值,100多,但是一插上电,然后在量阻值就会变低,一直都不知道是那的问题,南桥也换过,IO也换过,还是不行,求大师们给点思路,

网友:
可以带电量阻值么?

网友:
有待机的话,不上电 找专用芯片

网友:
上电阻值当然很低了,有电的时候你测所以供电都对地的,打阻值要断电打的才准,有待机不上电,测下触发信号,lid,那些

网友A:
插上电测待机阻值会准吗?有没有三,五伏哦、如果有电压肯定阻值不会对的、、、这个就这么点范围,测了南桥和EC的条件了嘛?心中有时序,不开机还会算事儿、、、?

网友:
3.3V和5V的芯片很容易坏的

网友:
看看USB都边上的滤波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插上电测待机阻值会准吗?有没有三,五伏哦、如果有电压肯定阻值不会对的、、、这个就这么点范围,测了南桥 ...

有3  5 v   不是插上电侧阻值的,是不插电的情况下

网友:
3  5伏芯片易坏

网友:
楼主最好把问题说清楚点,待机有没有3v/5v输出,如果有的话,这机器南桥问题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3  5 v   不是插上电侧阻值的,是不插电的情况下

嘿嘿,主要是楼主你没有讲清楚,让我们都误解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