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城做硬盘数据恢复的一般都有哪些软件啊

楼主(2014-11-12):
R.T数据恢复基本都用那些软件,都是收费的吗?是否根据不同厂家而要用不同的软件……

网友:
不同的故障,会有不同的软件,和工具的区别。

网友:
操作固件的话,会有不同的品牌,有不同的工具

网友:
版主,能否简单介绍几个软件啊,EASYRECORVERY,易我数据,FINEDAT,DG这些都用过,都不理想,只能恢复少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