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20 不亮

楼主(2014-11-12):
电流在1.10左右 BIOS刷了 显卡也换了
显卡

网友:
你测量一下CMOS电池有没有,戴尔CMOS电池没电或者没装也会比亮。

网友:
你这个描述的也太简单了吧。晕

网友:
是不是CPU还没有跑码了?

网友:
桥换没有,cPU有不有空焊

网友:
好了 BISO坏了!刷的不对

网友:
描述确实太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