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gy不显示

楼主(2014-11-12):
加电0.9不显示,无跳变,集成显卡的,个部分电压都有,会是CPU的事吗

网友:
电压都正常就刷下BIOS看下啊 在不行在说啊

网友:
应当还是电没出来完吧

网友:
电流没有怎么跳变的话 换个U刷下bios

网友:
先刷个BIOS程序看看。

网友:
看下U2  CPU复位有没有

网友:
我的也是同样的症状啊

网友:
后级电压也出来了吗?

网友:
先刷BIOS,再换CPU看

网友:
加焊桥试一下

网友:
如果平台复位有的话 先刷个BIOS  看下个转换电压有没  在试试换个U   实在不行换个供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