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6G 无待机电压

楼主(2014-11-12):
宏基4736G一块主板,插电源电流跳一下0.01,然后变成0.00,量得无3V,5V,查图纸,由RT8206A 产生,量得14脚,EN1无电压,如图
VL电压5V正常,MAINPWON没产生,顺图纸找,在这里产生的

量的所有电阻都正常,VL 5V也对,PD6也换过,但就是不出MAINPWON,PU3是个比较器,2脚的电压现在是2.7V,3脚是4.5V,3脚电压应该是不对的,应该只有1点几V,1脚才能发出低电平,但是哪里的问题,导制3脚电压不对呢,是产生这端,还是RT8206A这里呢,求指点!

网友A:
检查一下pr22.。。。。

网友B:
PU3本身3脚测量下阻值情况,如果正常的话,可能是PC14电容漏电对地短路造成电压过低情况也会出现。

网友C:
不知PH1是什么电阻?把它断开看MAINPWON是否恢复正常。

网友:
你可以打一下RT8206A 的14脚对地阻值,若没有短路就是产生这端的问题了。

网友D:
查下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进来看看,加点分

网友E:
3脚电压时 VL分压得到的 VL正常可以逐一排除下
也可以去掉PR54 看下 待机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pr22.。。。。

这里所有电阻的阻值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PU3本身3脚测量下阻值情况,如果正常的话,可能是PC14电容漏电对地短路造成电压过低情况也会出现。

现在不是3脚电压低了,是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3脚电压时 VL分压得到的 VL正常可以逐一排除下
也可以去掉PR54 看下 待机正常不

对的,电压是分压过来的,但是分压的电阻都正常,PR54去掉过,待机还是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PH1是什么电阻?把它断开看MAINPWON是否恢复正常。

这个电阻是在CPU下面的,就是说在CPU座子的中间那里,阻值正常

网友F:
修过滤波电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过滤波电容的问题

你是说CPU后面那个大电容吗,也拆掉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下芯片的工作条件

哪个芯片的工作条件?RT8206A吗?这个不就是工作条件吗?

网友:
进来看看   努力维修

网友G:
无待机,要先看公共点,再看3,5V

网友:
看来不是很好修!!!!

网友:
这个主板的 3V 5V电容是否是像台式机那种固态电容 是的话 可以换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无待机,要先看公共点,再看3,5V

公共点的电压肯定是有的了。。。

网友:
把IO换了试试看吧

网友H:
35V 滤波电容搞了没
lghchina
电容换过,不是电容问题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H:
35V 滤波电容搞了没
电容换过,不是电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