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460 开机掉电

楼主(2014-11-12):
今天接到同行拿过来的机器,按开机键触发一下就掉电了,测量是内存槽下的PQ64 缺电压正常是1.5V的,实测试1.3V,在迅维网查了好最后有个贴子说是PQ27 PQ28 PQ26共同产生的说换了就可以,找到PQ26 加温了一下就OK了,好像这是通病,希望发上来对大家有帮助,直接上图片

网友:
加温了就没换掉吗

网友:
应感谢迅维平台提供大家互帮互学的机会!

网友:
楼主这是在感谢论坛呀!!

网友:
这个是同病吗,还不晓得,学习了

网友:
用哪一种相机拍的?不是太清晰啊?

网友:
只加热会不会有后遗症

网友:
应该不会返修的,图片是淘下复制所以不清楚

网友:
这样加温一下会不会不稳定。返修快呢?

网友:
还没有 遇到过  记下来了  谢谢楼主

网友:
加热感觉会返修

网友:
估计用不久又会坏,干嘛不直接找个换了它。

网友:
就加温下好 了吗,换一个芯片稳定点吧

网友:
又是通病嘛
感觉换了才放心呀

网友:
还有换一个比较好的

网友:
只加热的话估计过不了多久还会回来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这个故障点

网友:
这是通病么/

网友:
没遇到过,主要修订少

网友:
不错学习了 不过加热就没问题 不会返修吧

网友:
这个机子也没有修过了,不过这样一般都是一个电压没有

网友:
直接换一个PQ26试试

网友:
Y460开机掉电的有很多,你这个是电流到多少掉电的呢?这个确定是通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