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deacentre b31r3一体机

楼主(2014-11-12):
     各位高手 我手头上的一个一体机开机一直需要按F2才能启动 主板型号好像是B305 进入bios设置好后按F10保存以后进入bios就又回复出厂了 换电池和刷BIOS都不行 换了BIOS芯片刷了都不行 是哪里问题呢

网友:
测量VCCRTC  RTCSRT#和32.768是否正常。

网友:
以上条件正常后只能换南桥了

网友:
南桥爱出稀奇古怪的故障

网友:
楼主能不能上传个联想b31r3的BIOS 感谢

网友:
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