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HDX18无待机断线维修原创

楼主(2014-11-12):
此机器18.5寸,收的二手机500大洋,拆开检测发现pq15 pq43 pq38 都已经烧糊的看不清型号焊盘已经烧没了,请看下图,原图片忘记抓拍了 嘿嘿,马上进入主题,万用表对地测公用点400多欧姆,正常,现在第一步就是把VIN19v,修出来,首先把isl6262  27脚28脚,利用飞线大发连上 成功,真够细密的,利用的是屌丝啊 !然后测了下pq38 5脚有19v,3脚从接上电源电压开始上升到1.几v不正常啊,马上测了下4脚栅极,1.3v明显不正常,然后测下pr55一段有+vh28,另一脚是1.3v太低了,看来是分压电阻出了问题,接着测pr56 pr54  100/F_4电阻,都变成1.几M欧了,果断换,接后上电测试,3脚还是0v慢慢上升1.几v,汗啊,后来晃了下图纸又有新的发现PC1041U/25V_8出了问题,实测击穿,换之,此时心里带着希望啊,上电,19v已经付出水面,马上去测系统供电3v 5v电压很平稳,上电测试一切正常已修复,已经出售2000大洋···

网友A:
楼主顺便把图纸也传上呗!!

网友B:
坏的这么多电阻都是因为PQ38击穿烧糊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坏的这么多电阻都是因为PQ38击穿烧糊导致的。

嗯,这个场馆本身击穿的话,也会引起上电工作大电流烧本身外围相连元器件。

网友:
这机子不容易淘到就是淘到也不好修还得说楼主技术高

网友C:
CPU管子烧坏与PQ38G极不正常,应该是两码事吧?

网友:
楼主技术好     学习了

网友:
楼主有赚了一大笔啊!

网友:
高手啊 ,问题分析得恨到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PU管子烧坏与PQ38G极不正常,应该是两码事吧?

这机器应是PQ38击穿导致CPU管子烧坏了。

网友:
呵呵 小赚一笔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应是PQ38击穿导致CPU管子烧坏了。

是的,我没看仔细还以为Q38是好的,

网友E:
HDX18,当年的影音王者,好像是上W的机器哦。

网友:
恭喜楼主.........这真是捡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顺便把图纸也传上呗!!

图纸上传了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7166-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E:
HDX18,当年的影音王者,好像是上W的机器哦。

对,据说是价值一万七八呢吧

网友:
再次补发框架图大家注意:本机图纸分为pm45和GM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