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一下mats图谢谢

楼主(2014-11-12):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IOA[31: 0]           0      4626425            0
FBIOA[63:32]           0      1037107            0
FBIOC[31: 0]           0      4577831            0
FBIOC[63:32]           0       953027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11194390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
真的看不懂啊

网友:
上面显示4个颗粒全部有问题,
先加焊或重植GPU,还不行,建议你把A通道的[31:0]和[63:32] 两个颗粒对换一下,再测试对一下结果是不是FBIOA[31: 0]           0    1037107              0
FBIOA[63:32]           0       4626425           0
FBIOC[31: 0]           0      4577831            0
FBIOC[63:32]           0       953027            0
如果数值调换了,则证明是4个颗坏了,更换即可,(相同品牌,相同bit数,相同GDDR)的颗粒,大容量可代换小容量
如果数值没有变化,则是GPU的坏了。

网友:
楼主,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查查Via Pad吧

网友:
3楼的师兄,说的不错!不过4个通道颗粒全坏可能不大!看看内存供电正常不!再着手GPU!

网友:
是GPU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