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一下今天的成果(2014/11/12)

楼主(2014-11-12):
1、HP CQ42 重做显卡OK。

2、DELL N4110  开网页蓝屏   重做显卡OK。

3、TOSHIBA NB305 过热  清理风扇该常转OK。

4、HP CQ40 开机不显 换001北桥后OK。

5、LENOVO G465 换001北桥后OK。

6、ACER 4551 开机电流0.2左右  001北桥被别人做冒锡了 换了以后不跑CPU 更换COMS电池后OK.

7、ACER D250 电源头松动 粘电源头OK。

8、ACER 4738G 十分种掉电  加焊007显卡风扇该常转后OK.

9、LENOVO V470C 待机偏高 CPU供电管发烫,更换铁壳MOS管及其管理芯片后待机正常 开机不跑CPU 更换CPU后OK。

今天的成果还可以,每天都有这么几台撑场面,还算不错。

网友:
这是你一天修的本子呀,维修量这么大,,

网友:
楼主维修量大呀!!挣钱也是大大的!!

网友:
如果能把维修思路,过程写出来就更完美了。

网友:
羡慕忌妒恨

网友:
CQ40我这里基本报上两百就没人修了 太老了

网友:
楼主是在哪里啊?生意怎么好?

网友:
一天修这么多啊

网友:
只能说楼主好功夫

网友:
楼主在哪里啊,这么大的维修量

网友:
想请教下 新手要注意些什么啊

网友A:
DELL N4110  开网页蓝屏   重做显卡OK

这台的判断莫非是秒杀?蓝屏的问题不好查……

网友B:
楼主,你那台v470 的换铁壳子和旁边的小八角芯片吗, 修复后,进系统死机吗,  我的和你一样故障,修好后,换测机cpu会死机,   遇到两台了,都没搞定

网友:
楼主好强大 膜拜下

网友:
本人表示很先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ELL N4110  开网页蓝屏   重做显卡OK

这台的判断莫非是秒杀?蓝屏的问题不好查……

老大,不好意思啊,维修国产我就没写了,蓝屏的代码显示显卡报错,所以重做了一下,结果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那台v470 的换铁壳子和旁边的小八角芯片吗, 修复后,进系统死机吗,  我的和你一样故障,修好后, ...

昨天下班之前修好了,还没来的及进系统测试,今天早上客户跟老板讲那台不修了,心情很郁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大,不好意思啊,维修国产我就没写了,蓝屏的代码显示显卡报错,所以重做了一下,结果OK了。

显卡代码是什么呀,说说吧

网友:
就一条英文啊,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显卡报错的意思。

网友:
可以啊,这一天肯定很充实吧,你们都是换北桥啊。

网友:
这一天下来挣不少钱

网友D:
lz的桥也准备的很充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