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500G移动硬盘反应慢

楼主(2014-11-12):
西数500G移动硬盘极慢,无法格式化,我的电脑中会出现一个磁盘符号,但打不开,无法格式化,有敲盘声。低格的速度是1.6M/秒,是磁头坏了吗?

网友A:
这硬盘快要退役了!摔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硬盘快要退役了!摔了吧?

没有数据要恢复,如果磁头坏就退役吧。

网友B:
有异响?严重坏道或者磁头不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异响?严重坏道或者磁头不行了

本来是USB 3.0 B接口,我用的是USB 2.0 B接口,会不会数据线不对造成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来是USB 3.0 B接口,我用的是USB 2.0 B接口,会不会数据线不对造成的情况?

这个简单 ,换线试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