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小78不开机怪病

楼主(2014-11-12):
客户搬过来3太电脑配置是一样的,办公用,说买了才1年多,曾多次出现开不了机,拆机壳看主办是华硕A5M78L小板,插诊断卡,看这三台现象一样都是不跑吗,扣下电子清下CMOS程序,开机OK,在开几次正常,不过因为以前也碰见过这情况,也是扣下电子放电好了,过不了个10天半月就又出现同样情况,电子是有电的,这种情况应如何彻底整好,有没有遇到过同样现象的朋友,给分享下经验吧,谢谢

网友A:
开机OK,在开几次正常那就送给客户用吧,出问题再说。

网友B:
你测量下RTCVDD部分的压降是否漏电严重,或有器件老化了,最终是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OK,在开几次正常那就送给客户用吧,出问题再说。

同样的板,同样的问题来回有几个客户出现,都超不过1个月出现同故障,具体还真不知道怎么彻底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测量下RTCVDD部分的压降是否漏电严重,或有器件老化了,最终是桥

测量了一块板子没发现问题,看板材和新的一样,没有老化一说,再说了不是一块出现此故障,至少发现7-8块了吧,具体什么原因,还真不晓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