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崎ss-7810示波器怎么调节

楼主(2014-11-12):
自用的SS-7810示波器,以前是别人给调节好的,今天不小心碰了上边一个按键以后看不了点波,一顿乱调现在不知道怎么调回去了,有会调节的麻烦给拍张图讲一下!

网友:
也很想知道,就会用一个AUTO键。BIOS从来捉到波。

网友:
百度搜索相关说明书看看。

网友:
如果示波器被你调乱了后,你可以恢复下出厂设置,然后再根据自己需要的测试条件设置示波器,请你放心,示波器不会被你调坏的,尽管可以使劲折腾

网友:
请先上图看看,点波看CS#信号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