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DSBV-DX/C点不亮

楼主(2014-11-12):
CPU是X5260,华硕网站上面查过能支持,现在的情况是按下电源之后风扇转一会儿就不转了,再等一会儿又开始转,就这样循环往复,显示屏也没反应,麻烦各位帮我诊断诊断,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4-11-13 17:39):
刚买了块检测卡,插上没有跑码显示,-12V +12V +5V +3.3V都是正常亮的

补充内容 (2014-11-13 17:40):
刚把BIOS拆下来了,放了一会儿再装上,现在是风扇不停转了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你查下。CPU这边的电路,电容,场管等。

网友A:
这种不稳定现象首先CMOS电池应放电试。再裸板通电试。

网友:
前几天我也修了块ASUS类似故障的板子,给你几点建议:1.测量所有板子上的822排阻,看是否有损坏的,如果有就更换掉;2. 断开小四口供电看是否还处于保护状态;3.如果不保护了就在插上小四口,去断开HT-VLD总线供电管子;4.以此往下查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不稳定现象首先CMOS电池应放电试。再裸板通电试。

CMOS电池放电试过了,这块板子必须最小系统才能打开,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建议重新刷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