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星高手修p67

楼主(2014-11-12):
型号 V星p67a-gd65[b3]   问题  诊断卡有时跑19,有时断电后又变成不跑码 别让我刷BIOS 早刷了 涛声依旧  怎么办怎么办  客户急用啊   !!!!!!!

网友:
按供电,时钟,复位顺序检测维修。

网友:
这种板第一次修 有没有什么通病啊

网友:
咆19已经开机了!CPU工作了!就是没过内存,你的 是 什 么 CPU ? 有 些  底 于 I3以 上 的 CPU是 过 不 了 内 存 的 !

网友:
赛扬 G1610 行不行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先按照时序跑跑呀楼主,不然你发现不了问题的,别老想着通病,就是有通病到你这里也不一定100%管用呀

网友:
G1610过不了,请更你的CPU。

网友:
19是过不了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