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独显不能用

楼主(2014-11-12):
    今天接一台Y470的机器,来的时候电流上到0。4左右,测了下电压没有CPU供电,然后查了下图纸,测了下芯片的条件,VIN脚没有电压,直接飞线,电流涮涮的上去了,接屏亮机,大功告成,等着收钱了。装机,进系统测试,其它都正常,发现设备管理器里的独显GT550M上有一个感叹号,以为是驱动没有打好,下了驱动,无用,重装系统也没用,然后拆机再测各大电感电压,发现没有VGFX-CORE,这个电压和CPU供电用的是同一个芯片ISL95831,这个电压应该是在CPU供电之后才产生的对吗?现在没有思路,上神坛找高人指点。

网友:
查VGFXCORE的开启条件

网友:
查显卡供电条件

网友A:
没有VGFX-CORE是集显吧,怎么 独显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VGFX-CORE是集显吧,怎么 独显不行,

就是这个电压没有,CPU核芯显卡可以用,但是独立的GT550M不能用。

网友B:
楼主,我问下你弄好没有.我跟你的问题一模一样.
我想换显卡.板上是N12P-GT-A1    但我手上只有N12P-GE-A1   能否代用啊?知道的朋友说下!

网友:
看看BIOS有没有设置好

网友:
查显卡的产一电路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问下你弄好没有.我跟你的问题一模一样.
我想换显卡.板上是N12P-GT-A1    但我手上只有N12P-GE-A1   ...

这不是显卡的问题。。。不要换。。换了也没用。浪费。。。

网友:
这个机器有通病, 屏线接口有个电容容易坏不过现象一般是短路, 还有键盘下面的有一圈贴纸下面的是显卡供电的几个管子容易坏会出现你那种现象

网友:
发现没有VGFX-CORE,这个电压和CPU供电用的是同一个芯片ISL95831 这个是集显的供电吧!

网友:
刷 BIOS 试试呀

网友:
新手,,学习这种

网友:
有时修本本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显卡的问题。。。不要换。。换了也没用。浪费。。。

呃,但是显卡,供电条件都正常.驱动也能打起来,就是个叹号,无法启用!

通病都检查过。没有!

网友:
楼主  我也遇到了一个这样的问题  VIN   是多少伏的呀

网友:
  修好 没有    我也是这种问题

网友:
换显卡芯片吧。不用想了

网友:
Y470这机子就这样,遇见好几台了,独显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