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M3进水了。。。。

楼主(2014-11-12):
现在充上电呼吸灯闪一会,然后屏幕出现MI 一秒钟呼吸灯又开始闪,然后又出现MI  一直循环。。请高手赐教。。

网友A:
没有拆开清洗下?

网友:
不要在使用了,立即断电,最好能拆出来主板用吹风机吹干主板,不然还会引起其他故障,如果不会拆机器,就用吹风机吹的时间久些吧,进水的机器不拆主板清晰烘干,就算现在好了,寿命也大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拆开清洗下?

拆开清洗了,因为刚开始没工具没能及时拆开,后来拆开烘干了两三天,现在装好就这样一直循环。有救吗?

网友:
有救,说起来麻烦,先拆开重新清洗下,目检有没腐蚀的元件,

网友:
把电源模块重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