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开启电压

楼主(2014-11-12):
ops处的开启信号多少算是正常,不会算,供电按5v算

网友:
查PDF,OPS有2个作用,1是开启,2是过流检测。但芯片内部的开启不只是受控OPS的。内部OPS大于0.1V比较后产生高电平EN。

网友A:
ops处的vout电压为2.5V,计算公式:Vout=Vref*(1+R3/R2),9214内部参考电压是0.8V

网友:
这要查芯片的PDF技术手册。

网友B:
7脚的电压是内部提供,在没资料的情况下拆掉Q3可以判断是不是EN 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7脚的电压是内部提供,在没资料的情况下拆掉Q3可以判断是不是EN 的问题

如果一个引脚外接的是2.5v,这个引脚内部提供的电压分别为0v和5v的时候,用电压表测量,是多少伏。0?2.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ops处的vout电压为2.5V,计算公式:Vout=Vref*(1+R3/R2),9214内部参考电压是0.8V

ops用电压表测量大于0.8v开启,这样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