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5开机非常卡

楼主(2014-11-12):
联想G475 版号LA-6755P 开机非常卡  一路非常缓慢 大约1分钟才能跳过LOGO  然后要么黑屏 要么卡LOGO 进不了系统 进不聊bIOS! 刷过EC   桥的biao . COMS 电池有3V。加焊过桥 CPU   显卡  还是涛声依旧 !各位大哥接下来要咋办呢!

网友:
拆各种外设,最小系统化开机试。

网友:
已经是楼板测试了

网友:
真不知道何处下手咯。

网友A:
像是卡键盘 了把。  键盘到EC测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是卡键盘 了把。  键盘到EC测试下

键盘可以正常使用的 。F2 f12都点的动  但是进不去BIOS 一直卡住

网友:
学习啥子哦。。俺的问题还没得到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