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通电就烧元件,供电不知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2014-11-12):
电源供电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12v有点大了,12v达到了14.67v,一通电就击穿q704这个,也不清楚是三极管还是mos管,关键是换了一个好的,还是击穿这个元件,倒是是哪个地方出问题了,请高手帮分析分析

网友:
这么粗的线,后面可有有短路的,仔细检查

网友A:
跑线路,看看都去哪儿了,肯定有短路的件儿!Q704上边标的是什么?啥牌子显示器呀?

网友B:
后级有短路,仔细检查。

网友C:
12v有点大了,12v达到了14.67v  这个根据老衲的经验12这路输出14.67V 应该是算正常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v有点大了,12v达到了14.67v  这个根据老衲的经验12这路输出14.67V 应该是算正常 的

呵呵,小僧有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级有短路,仔细检查。

好的,现在去一个个排查,都扔一天了,也懒得看,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跑线路,看看都去哪儿了,肯定有短路的件儿!Q704上边标的是什么?啥牌子显示器呀?

方正显示器,应该是屏上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方正显示器,应该是屏上有短路

这个Q704是连屏供电的呀?那就测测屏保险对地阻值,看屏电路上有短路的原件吗!

网友:
电源搞个烂硬盘做负载试一下先,不过我觉得14v多也不至于烧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