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P430进系统档机

楼主(2014-11-12):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三星P430的机器,说是进不了系统。拿过来看了一下,开机进系统显示:正在启动Windows就档在那里不动了。拆开机器看了一下,这个机器在别的地方修过,NEC的大电容已经被换掉了。别的地方没有发现动过的痕迹,安全模式,PE都进不去  CPU 内存 硬盘 BIOS都换过还是一样,进系统一显示正在启动Windows 就档住了量了一下电压没有发现短路的,这个板是集显的,南桥是82801IBM,换了一个南桥还是没好,哪位大神遇到过指点一下!

网友:
先不接硬盘看能不能进PE!实在不行加焊北桥。

网友:
nec
继续换

网友:
1.你可以先把外设都拔掉。。。
2.更换330电容,多加几个。。。6个以上

网友:
外设排除一下。

网友:
接口什么的看看先

网友:
碰到过CPU坏了也这个症状的 ,换CPU好的

网友:
都是试过了,没有思路了!

网友:
修好了是时钟的问题!

网友:
楼主是怎样查出是时钟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