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10不触发的简单维修

楼主(2014-11-12):
  今天,确切的说应该是修了两台三星R410的机器,其中有一台我也不详细说了,只不过是运气好而已,这台机的故障是不跑码,然后本人刷了个BIOS就好了,这也是我做维修以来第一次刷BIOS刷好的第一台不跑码的机器.
   今天本来不怎么想发帖,心情有点不好(还是因为昨天那台机,也就是那个NEC电容对我的打击还是挺大的,这个NEC在我的心里已经留下阴影了),真的很惭愧,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犯这样的错误,好了不说了,咱们回到正题
   今天拿到第二台R410的时候,接入电流表,电流显示001A,而且主板上有一个指示灯显示为红色,(正常为绿色),然后我再按开关发现不触发
   接下来就是拆机了,拆机后看了下板号是BA41-00859A,大家都知道三星的板都是坑货来的,明明是同一款机器,但是板号却又是不一样的,(真不知道是哪些脑残设计的,最烦的就是这个了,而且板上电容电阻都没有写编号的),拆机后我测了下所有电感的对地值以及公共点的对地值,都正常
   然后我再把电流表接入主板,再测公共点的电压19V正常,然后再测待机3.3V和5V发现没有(此机待机电压本来就是在按开关后才有的),既然按开关没有电压,那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再测测开关脚有没电压先,经过测量发现有3.3V,这说明不是开关的问题,

  测完开关脚,那接下来就该测测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了,看看它是否满足条件,这个待机芯片是TPS51120的

  同样的,先来测测待机芯片的主供电,也就是第22脚VIN,这个引脚的电压是从公共点来的19V,(本人测过,这个是正常的)

接下来就要测开关了,那就是EN5(当然这个不是待机5V的开关,而是待机芯片内部稳压器VREG5的开关),这个电压也是从公共点来的,(本人测过这个是正常的)

当待机芯片的EN5得到电压后,待机芯片会输出从VREG5这个引脚输出P5.0V_ALW这个5V的电压作为VREG3的开关(也就是EN3),这个信号经本人测得也是正常的

当EN3得到5V供电后,会从VREG3这个引脚输出P3.3V_MICOM这个3.3V的电压(这个本人测过也是正常的)

接下来要测得就是VREF这个参考电压了(此电压本人测过也是正常的)

然后就是VBST1和VBST2这两个自举升压了,(这两个信号的电压本人测过也是正常的)

再来测V5FILT这个信号的电压(此信号相当于待机芯片的辅助供电), 测得也是正常的

然后要测得就是SKIPSET   TONSEL  COMP这些设定引脚了(经本人测得也是正常的)

最后要测的就是待机3.3V和5V的开关信号,也就是EN1和EN2,这两个信号经本人测得是没有电压的,按下开关后也是没电压的(不正常),看来问题是出在这里了
那我们就看看这个3.3V和5V的开关是来自哪里,由下图可以看出KBC3_SUSPWRON这个信号,是由EC发出的

在搜此信号的时候,我还搜到了上电时序,这下对维修更有帮助了,由下图可以看出KBC3_SUSPWRON这个信号是在按下开关后,EC才会发出此信号(前提是EC的条件都已满足)

那么我们还是把目标放在EC上吧,那么EC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发出此信号呢,由上图可以看出,在EC得到ADT3_SEL#和KBC3_RST#这两个信号后才
会发出KBC3_SUSPWRON(不过前提是ADT3_SEL#和KBC3_RST#这两个信号是正常的)
  不过,在测这两个信号之前我们还是测测EC的供电和其它信号吧
  首先就是EC的供电了.由下图可以看出EC的供电是由待机芯片的VREG3发出的P3.3V_MICOM这个信号供给的(本人测过是正常的)

那接下来就是EC的晶振了,本人测过这个也是正常的,已经起振了

然后要测得就是EC的复位了,也就是KBC3_RST#这个信号了,大家看到没,这就是刚才上电时序中EC要发出KBC3_SUSPWRON这个信号,必须要满足的其中一个信号

测到这里,我又往回测了下ADE3_SEC#这个信号(这个信号是由充电芯片在满足工作条件后,才会输出的,正常为低电平0V),此信号本人测过是正常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测这个KBC3_RST#这个信号了,既然是复位那就要为3.3V才对,(可是本人测得此信号为0V,也就是说EC一直在复位,所以不正常)那接下来,我们就要重点测这个信号是从哪里而来,为什么又会是低电平呢?
  我们先来看看KBC3_RST#这个信号是从哪里来的吧,由下图可以看出KBC3_RST#这个信号是由Q21和Q22这两个复合MOS管控制的

也就是说,要想让KBC3_RST#这个信号为高电平,那么Q21_2和Q22_2这两个MOS管就必须导通,而Q21_1和Q22_1这两个MOS管就不能导通,既然这两个复合MOS管都是N管,那就说明G极的电压要为高电平才能导通,(也就是说Q21_2和Q22_2这两个MOS管的G极要为高电平,而Q21_1和Q22_1这两个MOS管的G极要为低电平,只有在Q21_2和Q22_2这两个MOS管导通之后,Q21_1和Q22_1这两个MOS管的G极才会为低电平,从而产生3.3V的KBC3_RST#这个信号)

我在维修中测得Q21_2这个MOS管的G极是为3.3V的,再测Q21_1的G极为0V,也就是说这个MOS是好的,然而我在测Q21_1的第四脚的时候发现这个电压为0V,看来是哪里拉低了所至,于是再测Q22_2的G极,发现没电,而再看Q22_2的G极是来自公共点的电,(然而公共点的电是正常的),于是再测了下Q22_2的G极
对地值,发现为无穷大,这下大家都明白了吧,原来这地方断线了,好了,既然故障找到了,那就飞线吧,飞好线后,发现待机也为0.01A,然而指示灯却变成绿色了,看来故障解决了,再按下开关键,只见电流跳到0.6A左右.关上电流表,上CPU和内存,再按开关,完美亮机,此机故障解决
  这是这几天来修的最轻松的一台机,没什么技术含量,现丑了

网友:
修好也费功夫了

网友A:
每天签个到,看看帖子,虽然这个帖子字数很多,看起来很累,不过楼主还是相当有耐心的,谢谢分享!!!

网友:
作为新手.比较喜欢看楼主的帖子..至少.看得懂

网友B:
耐心是修机器成功的关键因素,这里Q21 1第四脚电压为O,可以根据电路图原理来推断应该是Q22-2 G级为低电平,导致本身处于截止状态,所以Q22-1这时候就会通过P3.3V经过R215压降保护电阻得到的电压值到本身G级进行饱和导通工作,因为这里Q21-1 4脚与Q22-1 4脚也是相连的,最后就会导致Q22-1高电平导通拉低4脚电压,即KBC RST#这个信号工作为低电平状态造成EC工作条件异常导致机器不能产生3.3V和5V电压。

网友:
分析的非常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耐心是修机器成功的关键因素,这里Q21 1第四脚电压为O,可以根据电路图原理来推断应该是Q22-2 G级为低电平 ...

对,就是这样......

网友:
哥们,给我的回复来点分数吧

网友C:
好多字啊,看完眼花了,我先休息一会,分被狗吃了,刷了给你加=。=

网友:
不错,思路还是很清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多字啊,看完眼花了,我先休息一会,分被狗吃了,刷了给你加=。=

嘿嘿.好吧.....

网友C:
=.=真不知道你们要这么多分干嘛。。。我都是见什么下什么的还有800下载分呢,,加分还没打屁加分多呢为了部落

网友:
挺详细的,给了学习的机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不知道你们要这么多分干嘛。。。我都是见什么下什么的还有800下载分呢,,加分还没打屁加分多呢{:4_13 ...

你这么有钱啊

网友:
=。=基本下载分每天按我的打屁进程来看都是按上涨趋势的

网友:
楼主的理论知识很强大

网友D:
楼主  你不是说简单维修吗  怎么干出这么多图片和文字   我用了五秒就看完了  只不过写的啥  没看清楚    哈

网友:
思路不错加上细心容易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  你不是说简单维修吗  怎么干出这么多图片和文字   我用了五秒就看完了  只不过写的啥  没看清楚     ...

你只看最后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真细心 抓的图还有做标记 谢谢呀

不用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分析的好透彻,维修的基本功很扎实,佩服

哪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段时间我也对NEC大电容有阴影,经常换一下就不跑吗。已经很小心了

下次遇到先干了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思路,简直太清晰了

还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都是照着时序来的

那要不怎么修呢,高手

网友J:
都说电压是正常的   应该把测得的电压 写上  好参考参考      技术不错 理论功夫很扎实

网友K:
你这个也叫没技术含量你也太谦虚了嘛  不过你讲的很详细。。谢谢 个我们这些新手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

网友L:
泉哥的分析能力那是杠杠的啊,上次没加上分这次给加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泉哥的分析能力那是杠杠的啊,上次没加上分这次给加上了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这个也叫没技术含量你也太谦虚了嘛  不过你讲的很详细。。谢谢 个我们这些新手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

互相学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都说电压是正常的   应该把测得的电压 写上  好参考参考      技术不错 理论功夫很扎实

下次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是相当的佩服楼主啊    写的太到位啦   对于我这样的小白来说   我喜欢、、、

还好吧。。。。。。。。。。。。。

网友:
灌水扣分.......

网友N:
EC复位没有的问题,修到的比较少。

网友:
引用 网友N:
EC复位没有的问题,修到的比较少。

是的.................

网友O:
分析很到位,我这种新手也能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O:
分析很到位,我这种新手也能看懂!

嘿嘿,,,,,,,,,,,,,,,,,,,,,,,,

网友P:
ECREST问题针不多,暂时没修道过

网友Q:
楼主思路很清晰,值得学习,顶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P:
ECREST问题针不多,暂时没修道过

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Q:
楼主思路很清晰,值得学习,顶一个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O:
分析很到位,我这种新手也能看懂!

那就好.............

网友R:
虽然很长,值得一看。

网友:
引用 网友R:
虽然很长,值得一看。

嘿嘿。。。。。。。。。。。。。。

网友S:
分析得很细,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T:
我也碰见一台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S:
分析得很细,谢谢分享,学习了。

还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T:
我也碰见一台一样的

那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U:
楼主挺厉害的,学习了。

还可以吧..............

网友V:
好贴,楼主是花了功夫来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V:
好贴,楼主是花了功夫来发的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W:
楼主的图纸结合分析,对我这种小白好处很大的.这样的问题在我看来就不敢说是简单维修拉.

我也是小白啊,

网友:
真细心啊

网友X:
楼主思路清晰啊……把三星的时序分析的很好……

网友Y:
最近不触发的机子砸堆了,我这也几台

网友:
引用 网友Y:
最近不触发的机子砸堆了,我这也几台

这种好修啊,我现在修的都是不跑码的,没修好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X:
楼主思路清晰啊……把三星的时序分析的很好……

马马虎虎吧,,,,,,

网友:
维修机器就是要这样呀,细心,大胆

网友:
希望也能有这么历害

网友Z:
引用 网友A:
每天签个到,看看帖子,虽然这个帖子字数很多,看起来很累,不过楼主还是相当有耐心的,谢谢分享!!!

少写了不就看不懂了么

网友AA:
引用 网友Z:
少写了不就看不懂了么

有那么严重吗,,,,,,,,,,,,,

网友AB:
还是有点复杂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B:
还是有点复杂的哦

没有啊,,,,,,,,,,,,,

网友Z:
引用 网友AA:
有那么严重吗,,,,,,,,,,,,,

。。。不能和你金牌比啊

网友AA:
引用 网友Z:
。。。不能和你金牌比啊

我也是小白啊。。。。。。。。。

网友Z:
引用 网友AA:
我也是小白啊。。。。。。。。。

泉泉哥我注意你很久了。。经常冒泡的!并且说的都很好哦

网友AA:
引用 网友Z:
泉泉哥我注意你很久了。。经常冒泡的!并且说的都很好哦

少来了。偶尔冒泡而已

网友Z:
引用 网友AA:
少来了。偶尔冒泡而已

自己没感觉到我都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Z:
自己没感觉到我都知道了

那这么说你也是经常冒泡了

网友:
不错的经验  又学到了

网友AC:
作为新人 技术不到位的  这贴很适合 我也能看懂了谢谢楼主 多发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C:
作为新人 技术不到位的  这贴很适合 我也能看懂了谢谢楼主 多发发

你还新人啊,,,,,,,

网友AD:
图文并茂,楼主的理论分析能力十分了得,很多信号我还不知道啥意思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D:
图文并茂,楼主的理论分析能力十分了得,很多信号我还不知道啥意思

我也是一样啊。。。。。

网友AE:
很值的学习,太给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E:
很值的学习,太给力了

这只不过是基础而已,没什么的

网友AF:
你是哪个 同学  发下QQ 加你吧

网友:
能把电路分析成这样的都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F:
你是哪个 同学  发下QQ 加你吧

已经加了,我的QQ名叫林子的那个

网友:
这话什么意思啊

网友:
不错的思路啊。

网友:
你不必发这么多吧,让我觉得你是在灌水啊兄弟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谢谢分享。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A:
我觉得以后发帖还是简洁一点好

看上易懂,思路清晰。如果说简单,那过程就没了。

网友:
滴滴滴滴滴滴

网友AG:
楼主理论知识太好了   像我好多芯片条件都不知道  理论严重不足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G:
楼主理论知识太好了   像我好多芯片条件都不知道  理论严重不足呀

我也一样,本人也是小白

网友(2016-01-09):
不错的维修经验学习了

网友:
分析的不错,像 教科书  。

网友:
最后一行已经说明一切

网友:
又学了一手,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