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55N ver3.0怪问题

楼主(2014-11-12):
显示器接主板不显示,外接显卡才可以显示,已经更换过多个U,确定不是U的问题。并且每次开机跑90后会停留十几二十秒后自动复位再次跑马正常开机,刷过几个版本BIOS故障依旧,求思路

网友A:
显示器接主板不显示——指的是集显吗?外接显卡才可以显示指的是独显吧?怎不换根内存试试。

网友:
北桥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接主板不显示——指的是集显吗?外接显卡才可以显示指的是独显吧?怎不换根内存试试。

呵呵,APU(我上A4,A6系列的U)算集显还是独显,内存换过了依旧

网友:
哥们,FM1和FM2的CPU有带集显的有不带集显的,看看是不是CPU拿到不带集显的了

网友:
估计是CPU不带集显。真的是呀

网友:
A4,A6内集成着显卡啊

网友:
网卡坏或桥坏

网友(2014-12-13):
是呀,先确定CPU带集显不。

网友:
北桥
北桥

网友:
加个亮机卡收80元,快躲了

网友:
加个亮机卡收80元........

网友:
估计是CPU不带集显。

网友:
换北桥 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