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二修

楼主(2014-11-12):
电流0.01有时候可以跳到0.03-0.09不定,3V 5V不会消失,但是当电流在0.3以上时候3 5V便会降低到1V  0.V
该机为二修机,EC3 5V芯片D95280被人换过,该芯片价格较高,且淘宝打磨居多,本着在换一次的原则进行替换,未果,便再次替换,故障依旧
论坛里面的很多人都说是D95280的问题,但该IC的编号为3848(大概吧)是论坛有人说新编号,也不排出打磨,可电流上去了3 5V却掉下来了,这应该是微短,便尝试着测量南桥的S4 S3 其中S4正常但S3仅为1.8V左右,看来不是桥坏就是后级短路,断开桥和后级的连接

R19151为直连,当断开后S3正常.寻找S3去向,最终便寻找S5S0的电路(S3开启转换)这部分电路较多,应该比较容易出错吧,挨着打转换管的G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7E94.tmp.png
以上来自E42036右上角有RUN POWER RUN也就是启动的意思,一般S3开启或转换开启S0(详细了解不要看看关于ACPI电源管理的帖子,)U3607G级打值发现对地仅为20,而正常的G级对地值在500左右,所以判短在这附近有短路(判断短路找G)U3607的旁边有个稳压二极管D3602,拆掉不短了,找个料板上19V电路附近正极接地的二极管装上.电路上到1.1亮机但是问题出现了.掉电!!这个板是纬创代工的找纬创的特色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D108.tmp.png结果发现缺少PG不会掉电,而我的可以点亮EC给人换过,看看怎样,结果一看虚焊一大片,加焊膏之后拖一次,搞定完美修复,不过报价200有点低了基地的示波器果然牛.人家看见我玩电感的波形秒杀电容都不想给我钱,太容易了吧师傅!!! 最近修了好些二修机,总结出几个经验1 细心,有板是在未断电的情况下进行打值测量,导致故障扩大,使其不具备维修价值,或者是在蛮干的时候导致故障扩大,更甚至是在BGA的温度没有把握好的情况下进行焊接(当然,和这方面的熟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2 时序,对于时序不是特别熟悉,总是想着修供电,想着示波器抓电感端保护秒杀电容而懒散,但工具更多是作为参考,对一些工具的使用有待提高其效率(基本功不是太扎实,毕竟很长一段时间在做些别的事情,忙前忙后,心中有活)3 性格养成,维修戒焦/戒躁.

网友A:
弱弱的问下楼主,啥型号的示波器,啥价格

网友:
二修还算好修

网友:
什么显波器,我也想知道

网友:
我最多只能给一分了,等级没到,还是咱的,对不住啊!

网友:
二修毛病多

网友:
当初我碰到一个E420的联想 ,买了2个D95280, 70块一个, 还有一个没用掉, 这是钱啊

网友:
谢楼主分享各厂家特色!!!

网友:
信号微短这种很让人头疼,没经验的根本不知道它到底短还是没短

网友:
用烧鸡方法是不是能快速找到U3607的旁边稳压二极管D360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下楼主,啥型号的示波器,啥价格

普元100M  2000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