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S重摔后,无限恢复模式,刷机未知报错4013

楼主(2014-11-12):
4S重摔后,无限恢复模式,刷机未知报错4013,有没有可能是硬盘虚焊或脱落造成

网友:
摔成脑震荡了 还是让维修人员给你修吧 我的诺基亚摔过N次 砸过核桃都很OK

网友:
重刷固件试试

网友:
是啊 怎么办

网友A:
4S的报4013,大部份机子拆掉WIFI能刷过

网友:
会不会是基带方面出故障。

网友:
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4S的报4013,大部份机子拆掉WIFI能刷过

真的行吗?我这里有部一样的改天试试

网友(2016-11-04):
4013硬盘居多

网友:
硬盘虚焊或者坏了,重新焊一下硬盘或者换一个

网友:
拆掉wifi,或者指南针 或者更换硬盘试下,不行就搬板,不过4s维修价格大于实际价值

网友:
没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