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Z68P DS3触发掉电

楼主(2014-11-12):
触发掉电,如果上P4反复掉电,待机电压正常。32.768K有波形。I/O到开关针无开路,绿线到I/O也无开路,I/O是IT8728F.求思路

网友:
缺电压吧!

网友:
掉电,应该有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你先跑跑时序先,把跑时序测得的数据发出来,应该是有供电保护了,要查出异常的电压所在

网友:
不上电还是好修的,建议楼主参加一下系统性培训

网友:
缺电压,串电压,都有可能造成开机触发掉电。

网友:
保护就先不插4P电源线看看掉不掉了,在打打对地值是否有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