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不过内存

楼主(2014-11-12):
      来了一台SL400进水机,进水不算太严重,同事接机清理之后,大短,排除短路之后,量到北桥短路,换北桥不过内存,同事接着又刷BIOS,无果,第二天转我手上,我接机,量了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所有的工作条件都正常,然后我又把注意力转到北桥的工作条件上,最开始是不通电量北桥附近和背面的小电感还通不通,不通肯定是坏的啦,量了一圈都正常,然后又通电量北桥附近和背面的小电感有没有供电,最后发现L1410没有电压,继续往前追,追到Q9100的4、5脚没有12V,再追发现R9108的1脚是有12V的,而R9113的2脚没有12V,一量不通,应该是板层断线了,直接飞线,通电,亮机!

网友:
后遗症吗。。

网友:
IBM就是爱断线

网友:
飞线飞的太长的话会不会影响装机啊,LZ

网友:
高手呀,行动这么准

网友:
判断准确  速度快

网友:
不错, 我最怕就是半层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