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14-3421 进不知名液体维修

楼主(2014-11-13):
     现在已经转钟了,那就是昨天了,在同行那里拿了台DELL的机器,说不开机,可以听到风扇转。
    拿回来接上可调电源,电流有时上到0.38,有时上到0.28,看来是有供电没出来了。不废话了,拆机。不拆不知道,一拆吓一跳,拆下键盘,一股臭味飘出来了,键盘底部有液体。
先上几张图:

上图为板上不知明液体,将板、壳全部清洗干净后,发先板上液体处有一电阻和两电容一脚腐蚀没了,如下图:

先不管它,让到BGA上烤烤板再说。板烤好后,先将上图腐蚀元件更换掉,电阻PR4605是内存供电的自举脚的升压电阻,电容是滤波电容。上电,电流到了0.7A了,难道这么容易就亮机了,先抓个波再说,如图:

由上图知道已经过内存了,是否能抓到EDID了,如图:

由上图看出有读屏动作了,插上屏,亮机了,晒张亮机图庆祝下!

上图插上硬盘,键盘后准备进入系统了。没想到此进水机基本啥都没查,就亮机进系统了!! 看到这里以为问题如此简单就解决了有点高兴得太早了!!
进入系统后,测试发现键盘没有一个按键可以用,无线网卡一个大红叉,驱动已经装上了,唉!看来进水机不是那么容易的,幸好螺丝什么的都没有上,直接拆开,准备给键盘接口打值,看到接口有两脚被腐蚀了,用万用表测了下是通的,不管通不通先给加上锡,再把接口用洗板水洗一洗,接口打值正常,上电再测试下,有几个按键用不了,看来是液体从键盘进去后把键盘给弄坏了。
不管键盘了,再查查无线网卡的条件都满足了没有,如下图:

网卡供电都满足了,平台复位也收到了,但为什么是个红叉呢?中间各种试验就说了,说多了都是泪啊!最后把驱动给卸载了,重起后,就正常了并搜索到网络了。
在写贴时,同行又送来了台联想V490U,开机不显,电流上到0.8~1.0左右,超薄的心想显卡虚焊了?不急着下结论,上次有台电流上到1.5A了,啥都没测直接加焊,最后是桥挂了,都白干了。先拆开机器,板载CPU,裸板准备先抓下内存波,如果过了内存就直接干显卡,这时师傅回来了,跟他讲了下情况,让我先抓内存再抓EDID,照着师傅的话做,内存抓到了,EDID也抓到了,接屏亮机啦!看来是外设引起的故障!没按正常流程走,差点又白干呢!最后发现是触摸板的排线铜皮被上家给插卷起来了。
    今天修的两台都没什么技术含量,在此要感谢我师傅的指导让我少走了不少弯路,顺便提醒下,走正常流程不可少啊!

网友A:
楼主厉害,不过修这个腐蚀的用得上示波器吗?

网友B:
有钱赚就可以了,难度这东西也要点运气!

网友C:
你师傅技术太强大,经验老道,羡慕!

网友D:
师傅不愧是师傅,我也有个老师傅指点指点该有多好啊

网友:
名师出高徒

网友:
有老师指点 少走弯路

网友E:
楼主的运气真好啊。这么多的液体都没有大问题。昨天修了个HP6531的机子,风扇响,键盘坏。拆看换风扇一看板子进液体很长时间了。就清理了一下。风扇是换好了。机子开机不显示了。把腐蚀的地方处理好,还是开机不显,检测了半个小时发现原来是显卡的问题。没有办法加焊了显卡。开机正常。本来是换个风扇和键盘,最后把显卡焊了一下。幸亏客户不在,不然都说不清了。点好笨啊。

网友F:
有个好的师傅就是幸福

网友G:
罗师兄厉害啊,不过你那拍照已经出卖了你是一个高富帅,IPHONE啊,每每看到罗师兄的帖子,都是对我人生的一种鼓励,抓波抓的也是很熟练,各种分析,很全面,我也想去黄老师那里学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不过修这个腐蚀的用得上示波器吗?

要是没亮,上机不是白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钱赚就可以了,难度这东西也要点运气!

对哦,这个进水面积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罗师兄厉害啊,不过你那拍照已经出卖了你是一个高富帅,IPHONE啊,每每看到罗师兄的帖子,都是对我 ...

楼主在黄老师店里实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师傅技术太强大,经验老道,羡慕!

师傅的确强大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运气真好啊。这么多的液体都没有大问题。昨天修了个HP6531的机子,风扇响,键盘坏。拆看换风扇一看板 ...

拿过来时能亮吗?如果不能亮客户让换风扇、键盘就只换这两个了,其它的不用管。

网友:
引用 网友G:
罗师兄厉害啊,不过你那拍照已经出卖了你是一个高富帅,IPHONE啊,每每看到罗师兄的帖子,都是对我 ...

就怕你舍不得过来啊,不然你的那些妞咋办

网友I:
罗哥进步神速啊,都快成大神了!你把网卡驱动卸了,没有再重新安装驱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罗哥进步神速啊,都快成大神了!你把网卡驱动卸了,没有再重新安装驱动吗?

没有,可能旧版的自动还原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师傅技术太强大,经验老道,羡慕!

师傅比较牛,经常没搞定的板,师傅回来就给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师傅不愧是师傅,我也有个老师傅指点指点该有多好啊

去找个师傅进修进修吧

网友:
有师傅指点进步是明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个好的师傅就是幸福

层主也可以有的

网友J:
好,,,楼主很强大厊

网友:
引用 网友J:
好,,,楼主很强大厊

主要是故障简单

网友K:
有点像精子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点像精子的感觉

看来层主是搞生物研究的啊

网友L:
楼主抓波抓的好啊!!!好羡慕,,

网友H:
引用 网友L:
楼主抓波抓的好啊!!!好羡慕,,

抓波就一个设置问题

网友M:
难道是看A片流下的精液?佩服楼主修好了,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M:
难道是看A片流下的精液?佩服楼主修好了,高手,

层主没来得急处理啊

网友N:
思路不错,不过我很少抓EDI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罗师兄厉害啊,不过你那拍照已经出卖了你是一个高富帅,IPHONE啊,每每看到罗师兄的帖子,都是对我 ...

月饼老师表示很惊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思路不错,不过我很少抓EDID的

直接上屏的吗

网友:
该做的还是要做啊,要不然就白干了

网友:
进水机一般问题不是黑大

网友O:
进的是猫尿吧,舔一口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进的是猫尿吧,舔一口试试?

这个艰巨的任务只有层主能挑起重担了

网友P:
多么想有个厉害的师傅啊!是我命苦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P:
多么想有个厉害的师傅啊!是我命苦啊 !

你也可以有的

网友:
师傅就是师傅,我们这里很难找到像样的师傅了

网友:
楼主最后一句话讲到心里去了:走正常流程不可少啊!

网友:
维修抓波是必须的,但有些不按照时序来,显卡空喊也不过内存……

网友:
不知何时才能有楼主这点功底啊

网友:
好在进来的液体粘度大,腐蚀的地方集中没有扩大。要不可就惨了!对于电流停滞在某值的机器,裸板试是最佳的方法 。

网友:
是不是尿啊

网友:
有可能啊,混合物

网友:
引用 网友H:
抓波就一个设置问题

虽这样说但是要会啊!!!!我会都不会。。。

网友:
进水不多的机子,只要细心是容易修出来的

网友:
楼主提醒的很好,维修在于细心

网友:
楼主这个不知名液体是什么哦。。。。。。。这钱挣得真恶心。

网友:
楼主很强大,学习了。。两个波形,我要买示波器。。。必须买了。

网友:
运气好 进水的机这样就好了

网友:
打了波的话就可以确定下一步的维修了。

网友:
运气不赖  可以买彩票试试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拿过来时能亮吗?如果不能亮客户让换风扇、键盘就只换这两个了,其它的不用管。

问题是拿来时候能开机啊。最后加焊显卡好了。

网友:
这个液体不会是看黄片时打飞机不小心射的吧。

网友:
只要思路正确  就能修好

网友:
楼主心细如发

网友:
文章亮点是,不知明液体,大家说是不是

网友:
你师傅很厉害,高手啊一看就知道问题在哪。

网友:
呵呵,不错,有师傅就是好啊

网友:
示波器技术不错  可惜我不会用

网友(2014-12-14):
   说的挺好 的

网友:
遇到一个桥进水的  声卡时认识不认   重打驱动好了   过两天又回老样子了

网友:
笔记本应该是让小孩玩了吧

网友:
SMBUS和EDID波形怎么测啊?在内存上吗?

网友:
哦。有个好的师傅很重要的

网友:
问下内存的波波在哪里测啊,本人不怎么会用啊

网友(2015-01-14):
好师傅 太重要了 不过自己不用心 什么都白搭  楼主厉害

网友:
理论知识都很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