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 开机1分钟后不充电

楼主(2014-11-13):
G450关机下充电正常。就是一开机1分钟电源显示充电断开 只用电池供电。充电芯片 BQ 24571A 不充电时 ACDRV 为12V左右正常。接适配器充电掉下时为19V 不正常。ACOFF 为高不正常。充电芯片.EC 换了,BIOS后来也刷了,还是一样,求解啊

网友:
上下管也一起换了,重点查充电芯片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