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小修昂达MCP68 CPU供电保护一例

楼主(2014-11-13):
                        最近没什么 下载分 , 闲来无事 发一贴,  最近 都都没修什么 本子, 小县城 里面就接不到 笔记本的生意, 无奈只有修些 主板玩玩了 ,
说多都是心酸。
好把 废话 不多说啦,  现在请我们的主角 闪亮登场, 同行 电脑公司 送来一块主板
昂达 MCP68  拿到板子后 , 拿着表 笔 【乱戳一通】 全板打值  无明显异常情况 , 开始上电, 发现 瞬间 掉电保护,于是把小4P拔掉,发现不掉电了 ,这不是 CPU供电 短路保护了吗  ,  刚刚打值 没短呀 这是什么情况, 心中想着 要么 CPU供电 芯片 坏, 要么估计哪个上管出现问题啦  ,   看了下 芯片  ISL6566 哈哈 开始 搞 三板斧 这还快一点   这芯片料板 上都是大把的 直接 换了   ,  信心 满满的上电 , 我擦 还是一样的 掉电保护, 直到修好后 才想起, 小4P的12V  都没打值, 哎 徐总的 话 都听到哪去啦 , 没想到 还是漏掉一个 , 这下 就觉的  某个 上管 有问题啦
三个上管  我可不想一个一个的  拆啊 ,  开始 用起 徐总说的  在线 快速 判断 上管 坏  , 在 线红表笔接 小4P的12V  , 黑表笔 打 管子的 控制级 的阻值 哪个 管子的 阻值低  就说明 它就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 嘿嘿  开始打阻值     这个是正常的 ,继续打下一个   哈哈,看到这里 相信各位看官 已经 知道啦把 ,  没错罪魁祸首 就是它,  果断拆掉,   原来 穿了 , 果断换上 个  这次 再次上电 ,  已经不保护啦 , 插上CPU 开始跑马, ,  再接上 显示期  ,期待已久 昂达LOGOU , 终于出来啦 ,
    由于在家考 个驾照, 科目三  又 给毕啦 , 也没办法出去   修 啦      ,  现在 最近修的 东西 很少 ,  在朋友的  维修店里帮忙 ,       各位 看官 如果 觉得 不错的 话,  就来 砸点  小分 ,来安慰下 受伤 的心灵把 。。。。

网友:
上来就直接干 IC   管子都不看   真的也是醉了

网友:
维修很仔细,一般CPU供电MOS管击穿的话,会造成12V电压直接从本身D级导通连接到S级输出端,所以会造成主板上电保护,严重有时候可能会引起烧CPU。

网友:
LZ发帖辛苦了,小赞一个!

网友A:
同期的必须加分了  其实我到是挺讨厌换芯片的  真是麻烦    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期的必须加分了  其实我到是挺讨厌换芯片的  真是麻烦    哈

直接 换芯片的话, 其实也要 看故障喽, 看实际情况啦,  平常 修 这样 的故障的 话 可能是运气好把, 一般 都能好, 这芯片 料板大把的 为节省时间 , 直接换, 又能 在练一下焊工 ,  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 换芯片的话, 其实也要 看故障喽, 看实际情况啦,  平常 修 这样 的故障的 话 可能是运气好把, 一 ...

一般情况下,场馆短路击穿换上好的又烧坏的话,可以直接换掉芯片测试故障。

网友:
一般先量场管吧,不行换芯片

网友C:
   芯片换掉   mos管全部换掉  小样还治不了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换掉   mos管全部换掉  小样还治不了你

  哈哈 就换了一个 MOS

网友:
这板一般不都是桥的问题吗

网友D:
CPU供电部分保护直接换芯片不合理呀。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D:
CPU供电部分保护直接换芯片不合理呀。呵呵。。

我直接这样换芯片的 话 ,直接修好3快  ,都不知道啥原因  ,也没图纸不 好分析,   有时候感觉3板斧修板 的 话能达到速度 , 这板修好的 话, 也 费了了 大概 10分钟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直接这样换芯片的 话 ,直接修好3快  ,都不知道啥原因  ,也没图纸不 好分析,   有时候感觉3板斧修 ...

场管没有坏的情况下。有些可能是芯片加焊都能好的。。以后试下加焊后不行再换。

网友:
哥们,下次得秒杀啊

网友E:
上管一定要一个一个的拆吗?

网友:
我还是一个一个拆的

网友:
你这是先难后易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管一定要一个一个的拆吗?

这个要看什么情况,测量场馆本身对地阻值情况拆下来判断比较准确。

网友:
送给新手来看还是不错的

网友:
看来老师要骂你了,都不知道你的乱戳一通是戳哪里了,居然直接换芯片

网友:
管子没测直接换芯片  ⊙﹏⊙b汗

网友F:
你把红表笔接12v打阻值是什么个情况????????????????有科学的解释吗

网友:
今天又学一招快速判断CPU短路,哪个上管坏的方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把红表笔接12v打阻值是什么个情况????????????????有科学的解释吗

意思就mos管d极与g极的组织

网友:
你这个维修思路很清晰,我们应该

网友H:
直接GD级测就可以了,搞这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H:
直接GD级测就可以了,搞这么复杂。

   我有必要一个一个 DS级 测 吗 ,此方法 根据 笔记本 快速 判断 上官 坏 延伸而来 ,  虽然直接换芯片,有点 急啦 ,  我感觉 还是没必要 一个一个去测 ,   直接换芯片 的 话 , 实际维修 中  这样的问题 可以修好很多板子的 ,

网友:
一般我遇到这种情况都是先查问题,,才换芯片的,,,lz心有点急。。浪费了点时间

网友:
很好、我又多学了一课

网友I:
如果下管短路如何在线测?谢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如果下管短路如何在线测?谢谢!

直接断电测量本身GS,GD,DS之间阻值大小就行了。

网友K:
我都是直接一个接地  一个接G极,没想到也可以接12V接口测量,学到了

网友:
不是很难 不过学习了快速判断上官好坏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I:
引用 网友J:
直接断电测量本身GS,GD,DS之间阻值大小就行了。

梅捷 SY-P5D-L   集成 D510  以前坏过保修,现在坏了,不清楚是不是同以前故障是否一样,测CPU供电,下管短路,下管G极对地阻值一个600,一个450左右。拆除CPU供电的电感,测量下管还是对电短路,CPU的滤波电容也一样短路,能提供维修思路吗?谢谢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梅捷 SY-P5D-L   集成 D510  以前坏过保修,现在坏了,不清楚是不是同以前故障是否一样,测CPU供电,下 ...

正常下管G级对地阻值是相同的,可以更换CPU供电IC试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正常下管G级对地阻值是相同的,可以更换CPU供电IC试下。

但CPU的滤波电容短路呀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但CPU的滤波电容短路呀

换掉滤波电容试下,有时候这个电容短路也会造成下管对地短路。

网友:
已将电容前的电感拆下了~

网友L:
今天我也维修了一张一样的故障、但是我上管全部拆了、电源芯片拆、滤波电容也拆了、也是一样短路、我也没思路了

网友:
这顺序。。。。。不过积累经验吧。

网友M:
上次看有跟兄弟是烧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上次看有跟兄弟是烧出来的

烧的方法 还希望兄弟 介绍一下吧 , 不吝赐教 , 还没试过呢

网友(2015-05-22):
引用 网友K:
我都是直接一个接地  一个接G极,没想到也可以接12V接口测量,学到了

都是一样的测量效果,你测量的是G级本身对地二极管档阻值情况,如果MOS击穿的话,G极对地阻值也会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G:
意思就mos管d极与g极的组织

GD之间的阻值正常是无穷大或几百欧姆,这里GD之间直接相通的话,G级的导通电压会变为12V左右,即MOS管本身处于饱和状态,S级也会输出12V左右电压,引起CPU供电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L:
今天我也维修了一张一样的故障、但是我上管全部拆了、电源芯片拆、滤波电容也拆了、也是一样短路、我也没思 ...

查下芯片BOOT端相连的自举升压电容和二极管两端阻值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上次看有跟兄弟是烧出来的

这里也可以用烧鸡法解决故障,CPU 4PIN接口12V输出电流值应该小于电源黄色12V输出电流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