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50进系统蓝屏

楼主(2014-11-13):
我遇到一个戴尔N4050进入系统马上要显示桌面时马上蓝屏重启了,我想是系统的故障,因为维修讲究先软后硬,于是先重装了个系统故障依然,可我就是不甘心又换了个镜像重做,这下子不装不知道一装吓一跳,故障到进度条那就开始蓝了,我依然坚信是兼容性造成的原因,于是拿了个系统光盘安装,装好果真故障解决。

网友:
原来如此,有一种爱叫做放手,有一种坚持叫不到黄河心不死!!维修就是一个挨个排除的过程,更是坚持的过程!!赞一个!!

网友:
蓝屏是系统的原因……

网友A:
我还以为是 硬盘到额模式不对

网友:
楼主可以先不要打驱动

网友:
怎么识别是不是系统原因,你直接进安全模式 ,如果进安全模式重装了系统不蓝屏,那就是驱动不兼容了,有时如果重装的系统换几个还是在安全模式蓝屏的话,可能就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为是 硬盘到额模式不对

硬盘模式不对的话  一般在XP滚动条  或WIN7滚动条那就会蓝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模式不对的话  一般在XP滚动条  或WIN7滚动条那就会蓝屏的

进系统蓝屏   多数是驱动不兼容

网友:
嗯,先软后硬,我赞同,多换几个不同版本的装

网友:
耐性不错,要是我的早考虑硬件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