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3000的主板坏了,求PC3000能用的主板具体要求型号谢谢

楼主(2014-11-13):
PC3000的主板坏了,求PC3000能用的主板具体要求型号谢谢
主板

网友:
主板不挑哇!随便装

网友:
可是我的PC3000换了提示验证过期呀

网友:
对上南桥,北桥,BIOS程序

网友:
PC300 一来 他 不是单独的一个软件程序安装的 他是整个系统安装进去的 个人感觉 只要能把系统装上 必要的驱动能上 应该就行 还有 就是PC300对硬盘比较挑剔 主板到时不知道
个人感觉 楼主 具体要自己试验哈

网友:
楼主把你的PC3000上来,给大家一点福利

网友:
楼主把你的PC3000传上来,给大家分享分享吧!

网友:
要845GV主板 不能有网卡 大芯片的南桥 南桥的第3排数字要一样 华邦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