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E49有待机,上电0

楼主(2014-11-13):
联想E49待机0.01按开关0 有3。5V输出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求帮助
刷完bios正常了。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通病
电脑

网友:
完全不懂你意思啊,你总得说清楚啊,你先看看开关键有没有电,然后看有没有到EC。。。。按时序来啊

网友:
看看bios 有没有用问题啊 acin是不是高电压啊

网友:
按下开关之后还有3 5V吗?要是没有你换3 5V相应的电容看看。

网友:
查EC的工作条件,看后级是否有短路的

网友:
这问题 问的 是让我们大家猜吗

网友:
还是多看看相关的帖子吧

网友:
先说详细了,大家才能帮你讲思路!

网友:
故障不明了,不能作答

网友:
查开机触发上电的条件,,,,,,,

网友:
太有深度了,简直无法直视

网友:
负载有短路 或者本身电源不良 带不动负载

网友:
详细点,有图才有真相啊

网友:
短接下 开关啊 查下ec

网友:
就只到有待机 别的就不会了 呵呵 还是要学啊

网友:
刷完bios正常了。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网友:
i系列的大多数是BOIS问题啦。。

网友:
看来真是有事没事刷刷BIOS,有意外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