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v usb 所有USB不能用

楼主(2014-11-13):
求助,有维修过这款本子的分享下你们宝贵的经验,本子是这样的,华硕k55v四个u口都提示无法识别,bios里也没有禁用,刷过BIOS,换过南桥,但问题还是依旧,现在修的无头无绪,有修过这种故障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
U口的供电查了没    打值了没

网友:
应该还是桥的事吧

网友:
换南桥阿不用考虑吧

网友:
USB接口阻值正常吗  有5v供电坷

网友:
我遇到一台.只有一个USB不能使用.换了南桥 无果.USB供电更换.无果.刷BIOS无果.就只有一个不能用.

网友:
有没有5VUSB的供电,对地阻止是否短路

网友:
查供电有无

网友:
打过USB接口的值了吗,重点查下南桥的USB模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