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后CPU风扇转下就停,接着再转,循环往复。

楼主(2014-11-13):
台式机,主板GA-H61M-DS2,开机后风扇转动几秒就停止,然后在转动,黑屏。拔下电源插头再插上自动启动,故障依旧。但故障不是一直存在,有时就可以正常启动,使用正常。

网友:
刷过BIOS没

网友:
内存接触不良

网友:
cpu没有安装好。

网友:
先直接刷bios  再看看。

网友:
H61主板上电掉电循环掉电,是一个最常见故障,导致些故障有很多方面问题,程序、供电、时钟都会导致。

网友:
徐老师只给了大概方向,没有明示啊,看来具体问题得具体分析,有图纸或许好办些……

网友:
按班长的指示,查出那里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