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BR 装显卡驱动蓝屏

楼主(2014-11-13):
手上一台华硕 K43BR(AMD芯片组)显卡:216-0809000.装显卡驱动就蓝屏。先说一下我处理过的地方:系统:W7 32位 64位 都装过(纯净版)驱动为官网下载。显卡换过。空板测试过。问题还是一样装是显卡驱动重启就蓝屏。有哪们大神修过这问题。这机子为双显卡可官网就只有一个显卡驱动没办法说什么先装集成再装独立之说。

网友:
AMD芯片组的机器就是不好弄    确定硬件没问题的话还得从软件这手    换系统  换驱动

网友A:
加焊显卡没,上次,做BGA可能有空韩点,没焊接好,也是装显卡驱动就蓝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显卡没,上次,做BGA可能有空韩点,没焊接好,也是装显卡驱动就蓝屏

我显卡是直接换的

网友B:
换cpu试试双显卡,可能是你禁掉一个显卡 可以正常。XP应该可以正常使用,拔掉显卡卡logo. 你自己把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cpu试试双显卡,可能是你禁掉一个显卡 可以正常。XP应该可以正常使用,拔掉显卡卡logo. 你自己把握。

CPU 是板载的

网友:
这种显卡驱动得要比现在版本低一点才行啊

网友:
还是怀疑显卡没焊好,
或者你查查那一路电压有没有不稳定的

网友:
安全模式能进吗?确定是显卡的问题,而不是其他的问题?

网友:
BIOS里可以吧独立显卡屏蔽掉,如果集成的可以那就是显卡没做好

网友:
换显存试试  AMD的显卡真心难伺候

网友C:
刷个BIOS程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个BIOS程序试试。。。。。。

BIOS 换过也是一样的

网友:
这种跟BIOS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D:
到官网下个BIOS刷一下 有修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到官网下个BIOS刷一下 有修过

我有从另一块板上拆下一个焊上去也一样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从另一块板上拆下一个焊上去也一样的呢

在系统里刷

网友E:
现在重新装系统 装完我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重新装系统 装完我试一下

试了也不行

网友:
以前修过一台样的故障,装驱动就不行,后来换显卡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