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忘了密码...急。

楼主(2014-11-13):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X240,说是忘了密码,我开机一看,刚刚过联想LOGO,右上角就现实一把小锁的图标,后面一个光标再闪,这个是BIOS密码么?可以刷BIOS么?还是其他这么解决,求师傅们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A:
不知道这款有没有密码芯片   没有的话刷了应该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款有没有密码芯片   没有的话刷了应该会好

还没有拆开,还不知道,这款机器比较新,BIOS都得去淘宝买,各大维修网站都没有。

网友:
我的也是正面摩纳猫腻弄啊?

网友B:
你加我QQ1358846840  我有一个方法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C:
我记得密码都在左上角,什么时候到右上角了?  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加我QQ1358846840  我有一个方法 不知道行不行

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密码都在左上角,什么时候到右上角了?  奇怪

嘿嘿,是左上角,不好意思。

网友:
刷BIOS 之前先把硬盘拆掉,有些客户会同时上硬盘锁

网友:
我是来学习经验的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已解决。

网友D:
楼主是用什么方法解决的,分享出来让在家学学经验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用什么方法解决的,分享出来让在家学学经验呀

我说CMOS放电你们信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说CMOS放电你们信吗?

对楼主从来没有怀疑过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楼主从来没有怀疑过呀

呵呵,开始我都不相信,这么新的机器,居然放电就解决了,光板子都要100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