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组装台电脑请给个配置

楼主(2014-11-13):
想自己组装台电脑请给个配置
价位2000左右就可以了   不用加显示器
主要就是在家看看电视什么的老人用

网友:
那我卖台笔记本给你好了   IBM  X61S   Q1043057834

网友:
可以上太平洋电脑网

网友:
I3 4150+ddr1600*2+固态120G+技嘉h81+机电+双飞燕鼠键套装
650+460+340+320+150+60   上网高清娱乐都不错

也可以用A8 5500+ddr1600*2+技嘉A78 FM2+固态120G+技嘉h81+机电+双飞燕鼠键套装 便宜近300来的  游戏性能比上面还强些

若是要求不高 就换4G 和机械硬盘 还能省下200  但是AMD平台的千万不能一根内存 否则性能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