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2JC

楼主(2014-11-13):
前几天客户拿台电脑来说开不了机,上电跑到1.5,一看应该属于通病。9个供电芯片都换了还是不行。今天上电一看电流跑到0.2.不动。谁遇到过的。

会员574291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A:
故障扩大了   先故障还原在说

网友B:
这个机器不是有个电阻变小造成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故障扩大了   先故障还原在说

现在是没有思路了。

网友C:
没有必要把9个芯片都换,没确定问题,乱修只会扩大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不是有个电阻变小造成的吗

之前修过一台 不是电阻的原因,是滤波不稳加了四个滤波电容和一个场管,到现在没返修。这台机子基本网上说的都试过了 。今天一看电流跑不上去了 ,基本没思路

网友:
不详细,故障无法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必要把9个芯片都换,没确定问题,乱修只会扩大故障

诶  都是网上说都换了 ,之前换了也没事。就今天来一通电跑不起来了

网友:
测一下那个供电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