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了,看到ATX电源有几个电容鼓了包,换了之后,没反应了。

楼主(2014-11-13):
把几个10V 2200UF的电容换成了16V 2200UF,本以为会一切正常的,结果听到了一声很小的“啪”的声音,风扇转动了2秒,再也没反应了。

网友:
电源电容要求要比别的要求高    不能乱换

网友:
最好找相同的代换……

网友:
电容能大不能小, 你应该是正负反了吧

网友:
一是极性反了,二是焊接时有短路

网友:
一、可能是您所代换的电容有问题;二、焊接有问题

网友:
       感谢各位的指点,折腾了半天发现是电源线有问题,说来也奇怪,换电容之前线都是好的,换了电容,电源线居然不通了。完全没想到的问题。

网友:
换了电容之后,电压由4.68V  13.3V 变成了5.03V 和12.33V,找了个主板试了下,基本可用了,还可以对电压进行微调吗?? 在电容内部看到了一个可调电阻样的元件。

网友:
换下来的电容,忘了拍顶上了,稍微 有一点点鼓包,容量只剩大概200UF的样子(本来应该是2200UF)

换好了电容之后,没有鼓包的了。

网友:
换电容居然跟线扯上关系了 O MY GOD,换完电容,电源能正常工作吗?毕竟你换的电容电压高了

网友:
都是低价惹的祸,看看风扇又没坏

网友:
,继续检查吧,,

网友:
仔细检查各个焊点

网友:
正负极接反了

网友:
估计是不是电容正负接反了啊

网友:
还有其他问题把?

网友:
楼主也没说好没好,

网友:
电压在5%以内,符合要求,不用调的

网友:
有时拆电源电路板的时候会把线搞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