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80GM-D2H诊断卡跑26就复位重启

楼主(2014-11-13):
诊断卡跑到26之后,停个3、4秒,就重启,重启的时候量了复位针脚的电压,也同时变低了,刷了BIOS,故障依旧,请知道的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
考虑一下桥,看是不是桥拉低的

网友:
我把桥加焊了一下,照旧。

网友:
跑26,感觉好像是刚过了显卡,底下开始识别USB管理器的时候就重启了,初步估计可能南桥挂了。但是打各个USB的阻值,又没有问题,都是500左右。

网友:
看到一个这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91550-1-1.html,感觉有点像,但是板子还给顾客了。